液晶LCD显示器屏幕闪烁问题

楼主(2012-12-22):
今天接了一个显示器,接上电源屏幕亮一下就熄灭马上又亮一下,指示灯跟着闪烁。拆机检查发现一个高压线圈烧毁,供电管子烧毁!!断开高压部分检查供电5V12V正常开关电压正常,外接一个4灯的高压板 接通电源 就听见杂音 断电检查发现其中一个高压线圈烧毁!!想问问各位大虾这种问题这么修??唯一的高压板都被烧了要买也要等几天了!!1

网友:
后换的高压板烧了,可能是灯管有问题,再就是插口接触不良灯线有虚接的地方。

网友:
怀疑你高压没改好

网友:
灯管,接口,多检查检查,对比下阻值

网友:
应该怎么改??总共4条线VCC和地线我用的两条主机电源上的线,开关和ADJ用的较小的线!是不是上面说的灯管线有问题也会烧高压线圈???反正我是没遇到过 !!111

网友:
检查灯管,线管线。有噪音应该是哪里高压放电的

网友:
建议直接换板,30快左右

网友:
问题已解决,此显示器在更换高压板的时候,由于一直都使用断路的方法,在断主板12V供电的时候有一路供电未切断!!!现拷机中!!!

网友:
如果灯管没问题,直接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