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UNDAI N91W液晶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2-12-22):
今天接到一台19宽现代液晶显示器,接机试电不通电,于是拆机检测,发现电压都正常。就是开不起机。我怀疑是程序的问题,于是下了个N91W的程序,额!不晓得怎么编程。本想换板,但是它的控制板是采用鼓膜按键,排线也是软排线。不好换。不晓得怎么搞了。求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不通电还电压正常?

网友:
我遇到过不通电程序坏了导致的

网友:
弄个通用版替换下试试

网友:
想个办法换板吧!换个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按键也会导致噢。  要程序 我有。。  还有就是看1.8V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下了程序还得要用编程器写进去才行,你描述的也不太清楚,开不起是指示灯根本就不亮还是指示灯有反应而是屏没亮,我理解应该是指示灯不亮吧 ,先查一下键控板有没有问题吧,如果确定键控没问题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因为你说了电源板你测过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先看下按键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围观,暂时不发表意见。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把按键的排线拨下来。然后短接一下开机和地,能点亮就是按键问题。不行就看板子吧,你说的电压正常是在什么地方测量的,要是都正常就看你的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