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P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2-12-22):
我有一台T60P的机器,问题是时亮时不亮 亮的时候机器一切正常,不亮的时候电流1.08个人感觉机器没加到内存,有遇到跟我一样问题的大侠并解决了给个思路。

网友:
拔掉内存条试试 电流加到多少 跑过了

网友A: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换掉  排除啊!还这样就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BIOS的问题

BIOS出问题能是时亮时不亮?

网友:
独显  就显卡的问题多些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