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知识求解

楼主(2012-12-22):
上图中的U18事物叫什么名字,起到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
书面语还真不知道,应该是起一个转换电压的作用

网友:
罗辑运算放大器?????有点像,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可能是可控制型单相跟随器74-125

网友:
一个跟随器啊

网友:
比较器的一种,作用如下。5脚是芯片工作电压,3.3V;3脚接地。1脚2脚是输入,4脚是输出。他们的关系式这样子的:
第一种:1脚低电平 2脚低电平 那么4脚输出是低电平
第二种:1脚低电平  2脚高电平 那么4脚输出是高电平
第三种:1脚高电平 2脚不用管 ,4脚持续输出高电平,机器就正常工作了。
在图中,1脚是一个延时电路。2脚为南桥发出PCI_RST#的开关,这个门的作用是用来发送PCI_RST#复位的!
附上相关的PDF

网友:
反向放大器

网友:
跟随器,输入输出信号一样,即输入为高电平的话输出也未高电平,主要是实现单向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