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掉电

楼主(2012-12-22):
接一台。Y510的机子开机不显。。拆机一看这显卡。肯定是显卡不行了。就把显卡放BGA上。一看吓着我了。又是里面打胶的。很小心的把显卡取下来掉了几个点。看了只有三个点是数据。线飞好焊显卡上去。。装机亮机了。但问题出现了。不定时掉电。冷机时掉得最凶。。。。。。显卡板上的电容也全换了。还是不行。哎。。有时候用一天也没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  花屏  加焊 后  开机电流0.5就掉到0.1    不能再次触发   需断电才能触发    显卡肯定没短路   期待修好的朋友   说一下啊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极少碰到掉电是BIOS引起的

网友:
这个显卡是黑胶的。应该是爆了

网友:
掉电···刷个BIOS吧!

网友:
显卡 没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