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笔记本键盘报警

楼主(2012-12-22):
宏基4736g,本来是不亮屏,拆开之后测试又亮了,客户不在旁边。然后装上机也能亮,能进系统。但那是在不插键盘的情况下可以,插上键盘就不停报警,而且进不去系统。本来客户是来修不亮屏的。现在屏亮了键盘又不行了。都不知道是原来就不行还是装上后不行的。也不知道怎么跟客户说。请问这是键盘坏了吗?

楼主:
速围观,在线等,急!!!!!!

网友:
很明显键盘问题 应该是连键了 给客户报价换键盘 楼主没得选择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了。。。

网友:
看来就是键盘坏了

网友:
键盘问题啊····换个新的试一下,看还会报警不!

楼主:
我是楼主,谢谢各位回复。客户是来修不亮屏的,现在把键盘给修坏了。看来还要找个好的说辞呢

网友:
很明显的键盘引起不开机的,也可以忽悠客户说,是键盘问题把主板烧掉了,现在主板修好了,键盘也要换……

网友A:
你问问客户键盘以前有没有进过水  或者出现过故障   老是躲顾客是不行的

网友:
主板修好了,键盘也要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确实是键盘引起的不开机。有时插上键盘又能开机。但是键盘一直不停地打符号。应该是连键了

网友B:
接机后应该问客户是怎么用坏的,估计你这机子十有八九进水了

网友:
来的时候  不亮    你又测不了键盘好坏
     还要什么说辞呀      就说 本子修好啦      不过键盘还是坏的  就好了
                    相应的 你要感觉过意不去就把键盘报低点价不就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机后应该问客户是怎么用坏的,估计你这机子十有八九进水了

我问客户了,键盘上确实进过水,而且是半个月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问客户键盘以前有没有进过水  或者出现过故障   老是躲顾客是不行的

客户说以前确实进过水,现在换了键盘,故障解决

楼主:
换键盘后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