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2-12-22):
接到一台联想G470 待机0.06 待机 3V 5V 都没有 有谁知道这个待机 有没有3V 5V d
联想

网友:
没有碰到过,联想的机应该是有的

网友:
待机就要有的····修待机吧!

网友:
待机 0.01 是对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挺新的呀,一般遇到的都是浸液,好好看看还有进水痕迹

网友:
一般情况都有3v5v 你测测io有没有3v供电

网友:
待机芯片 TPS51125 已经换掉 现在是待机时有时无 不知道哪里查起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