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 PAD X200 进水、拆件简单修复

楼主(2012-12-22):
                                                                                   拆散的X200快速修复记
     今早运气不错,示波器点几下,定点清除修好联想 THINK PAD X200 拆散的2修机。详情如下:
这个闪机丢了好多天了,今天翻开一看,南桥拆了,电源管理芯片BD4176KVT-1-GP 也拆过又装回来,同行的兄弟说没换过,机器原来是:进水不开机,上电没反应,把进水的地方洗干净还是不行,于是拆电源芯片看底下有没有腐蚀断线之类的,结果很好很失望,装回;接着把南桥摘了,无奈南桥底下厂家灌了不少的胶水-----不小心搞掉了好几个点,看着 没心情了想叫客户换板,估计客户觉得贵了就丢过来给我了。
       先大概看了南桥的焊盘是掉了6个,但是真正有用的是3个,电源芯片看着有一些脚腐蚀了焊回来也不是很好不过应该也没造成其它故障,毕竟这款定位高端商务机的本本当时设计做工还是不错的:保护电路很全,一有问题就保护!于是确定花点时间赌一把!
       焊盘清干净补点上焊台焊上个好的南桥,接着把这个看着不太顺眼的超级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因为进过水而且很多脚有腐蚀为了效率不想去试原来这个好不好),找出图纸准备看从哪里入手,上电瞬间看到电流表明显已经是0.015A----0.000,故障跟描述的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个人理解:这不是上电没反应,而是上电保护!因为这款机有强大的保护电路,任何一路电源不正常马上保护,关掉电源,避免对其它电路更大的损害,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修这些机型的原因:看都没看清楚、大多数的仪表都没反应过来就已经保护了,无从下手!
       首先考虑待机电压3M/5M是否正常出来,看负责这一块的电源芯片及外围电路也几经明显折腾过,看来上家也怀疑这里有问题,有必要自己确认!示波器探头直接确认:上电瞬间3M/5M幅度完全正常,基本可以排除这一路的问题!这时候考虑到这款机的一个特点:开机上电瞬间还要检测一个25V左右的电压是否正常,因为本机需要这个电压去控制很多后继电源的开关,。这是通过适配器输入的20V电压和THINKPAD系列机器特有的超级电源管理芯片BD4176KVT-1-GP共同完成的自激、叠加、升压及检测电路,如果芯片检测不到正常的电压,将直接关闭待机的3M/5M和整机电源。估计也就是这个原因才使得上家花功夫去折腾待机的3M/5M电路而无果。如图1:

示波器直接测检测脚 36PIN 既C648 (1PIN)电压 5v 左右,再测C644 (1PIN)也是5V左右  (2PIN)约6v左右的脉冲,再测D73 A点无电压,看到这样的数据基本上可以判断问题所在!整版通缉R772,找不到!!!
把EC周围的电路再次清洗干净,特别是D73/D68附近清洗干净、刮干净,然后用150倍电子放大镜看,终于找到R772的家了,如图2(这是电子放大镜拍下的图片)

原来是进水腐蚀失踪或被不小心扫掉了估计!找上一个保险电阻装上如图3(注:图中标尺为每一格0.5MM):

焊好电阻后上电亮机!至此,该板维修结束。
      总结:其实这机器很好修,示波器点几下,然后找个电阻装上就OK !希望以后多来这类机器,前提是不要拆件!

网友:
LZ 很厉害啊····顶起!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哦 .   我之前有修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吧这个机器bios备份出来发给我吗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 报警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一般同行送过来的自己搞坏的都没心情修

网友A:
我很少用示波器修机,不怎么太会用, 看你们用示波器修好像很牛B的样子,

网友:
真的不錯,和你學習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少用示波器修机,不怎么太会用, 看你们用示波器修好像很牛B的样子,

不是很牛B,我其实不喜欢这玩意个子太大占地方多,但是它反应快就这一点我一般就选择它了,像修这块板没有它单用万用表我担心自己可能修不出来这么快,万用表没反应过来就已经保护了,无从下手!

网友:
楼主很厉害。示波器到是有,但是不太会用,求指教

网友:
d73 角电压18V 正常吗?

网友:
LZ  我那个板也是进水
C648 电压18V

网友(2016-05-06):
以后得留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