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知识求解

楼主(2012-12-22):
1、2、6引脚组成的是N管,  3、4、5组成的引脚是P管。这种判断正确吗????

网友:
正好说反了,这是三极管,不是场效应管

网友A:
应是1、2、6组成一个PNP型的复合管;3、4、5组成一个NPN型的复合管。

看 图怎么 区分 NPN PNP 啊 或者是单 是双啊 ? 谢谢楼主。请指教。

网友:
我也看不懂 ,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应是1、2、6组成一个PNP型的复合管;3、4、5组成一个NPN型的复合管。

区分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看圆里面的箭号的方向:箭号向圆外指是NPN型的;箭号向圆里指是PNP型的。如图所示:

网友B:
正好说反了啊!

网友C:
就是一个符合管 内部有2个复合 一个NPN 一个PNP 你要看看放在主板上的具体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分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看圆里面的箭号的方向:箭号向圆外指是NPN型的;箭号向圆里指是PNP型的。如图 ...

p型三极管指的是NPN型的还是PNP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分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看圆里面的箭号的方向:箭号向圆外指是NPN型的;箭号向圆里指是PNP型的。如图 ...

平时说三极管的时候,说的P管指的是PNP三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说反了啊!

平时说三极管的时候,说的P管指的是PNP三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时说三极管的时候,说的P管指的是PNP三极管吗??

是这样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符合管 内部有2个复合 一个NPN 一个PNP 你要看看放在主板上的具体作用

平时说三极管的时候,说的P管指的是PNP三极管吗??

网友:
我这个新手理解错误了   我一直以为说三极管的时候 p管指的是NPN管!!!!!原来是PNP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时说三极管的时候,说的P管指的是PNP三极管吗??

p管?NPN吧

网友:
PNP+NPN应该是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时说三极管的时候,说的P管指的是PNP三极管吗??

是的,通常情况三极管P管就是PNP型的管子,三极管N管是NPN型的管子;但这里还要区分于MOS管,MOS管分为P型MOS管和N型MOS管,它们的箭头方向和三极管方向正好相反,P型MOS管的箭头是向外的;而N型MOS管的箭头是向里的。

网友D:
p管指的是PNP !!

网友:
引用 网友D:
p管指的是PNP !!

准确点说 就三极管来说 不分P管N管 只能叫PNP npn

网友:
学习了 ,感谢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