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60开机掉电

楼主(2012-12-22):
神州A460 开机掉电按下开关键瞬间掉电到0.01  然后要过几秒才能开机 待机3V5V都有 掉电后量也有 然后北桥被做过.......

网友:
PG正常吗?按时序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
楼主是什么意思呀,我怎么没弄明白呢,

网友:
现象描述不清楚
主板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或者查查电压
楼主最后一张图片 第一眼看上去 很雷

网友:
楼主这板子像是广达的,,HWPG,,,广达是最简单的,,大部分广达都有供电时序!

网友:
你换CPU试下,I3,I5的不加CPU或CPU有问题会出现开机掉电的。

网友:
觉得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没?少电压会出现掉电的情况,PG肯定也会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