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求解

楼主(2012-12-22):
图中的VA代表的什么含义??所谓的笔记本公共点电压指的是什么?如何查找??

网友:
会不会是电压自动识别引脚  VIA和VID都是电压自动识别引脚

网友:
你这么问 估计得不到准确的回答 建议吧整个图纸分享下

网友:
你这是隔离保护之前的吧,那就不是公共点电压。公共点电压名字不同的厂家不同的表示

网友:
你最好是到基地系统的培训一下。

网友:
每个厂家的公共点命名都不一样  还有你问VA什么含义  真的没办法回答  呵呵  最好分享一下整个电路图

网友:
哥们你的找找这个是从哪里变换过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