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华擎G31进不了PE和系统

楼主(2012-12-22):
如题 今天遇到两块主板 精英945华擎G31进不了PE和系统 一个是到XP进度条就卡死 一个是该出进度条的时候不显示 均是南桥82801GB坏了 维修中发现82801GB的桥故障率很高 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坏的还真少见!

网友:
gb是爱坏的。上星期换了一个,植球的时候烤鼓包了。幸好开机没有问题!测试通过,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嘿嘿

网友:
什么思路啊

网友:
这种准南桥挂了,碰到多次。

网友:
精英G6100M开机到进入桌面时自动掉电,是不是也桥坏了呢?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吧

网友(2014-08-20):
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