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大家好,请问佳能MF4450出现请打开主电源提示问题,谢谢 ...
大家好,请问佳能MF4450出现请打开主电源提示问题,谢谢了
-3

网友(2012-12-22):
你好高手前辈们,现在又一台佳能MF4450打印机出现提示是请打开主电源,我现在把机器拆开测量主电压输出只有2.3伏,请问大家主电源是多少伏输出,是12伏吗?看电容耐压是35伏的,请前辈们指点一下,在此先感谢大家。
佳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