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无显有报警能进系统

楼主(2012-12-22):
小弟新手,做维修不到半年,昨天客户送来一台联想G450,故障是放一晚上就不开机,但是第二次肯定能开机,而且一切正常。有时候有背光,有时候没有背光,无背光时机器有报警声。但是都可以正常进系统能听到系统启动的声音。做了显卡,换了南桥。想刷BIOS,还没找到程序。不会修了,请高手指点一二!在线等

网友(点评):
显卡供电查了没,晶振打没,楼主这些基本操作都不做?难道是传说中的桥工?

网友:
外接呢,还要注意断线或者北桥!

网友:
做北桥难说的。上个座子看有没有没做好

网友(点评):
哎 估计他直接按你说的干完 整张板子就废了

网友:
外接试过,正常。我打算换个屏试试看,但是不理解如果真是屏的问题为什么只是长时间放置后第一次开机出问题呢

网友:
放一晚上不显示?之前是什么现象吗`````。

网友:
客户送来就是因为这个故障

网友:
换过内存没有

网友:
都过了,只是屏幕没有图像,可以听到系统启动的声音

网友(2014-06-24):
换屏,屏线,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
电流都正常了 背光没有 背光的信号由显卡开启  可能是板吊点 要不就是驱动没装好 黑屏  能听见声音看不见图片

网友:
这换了试,先排除。。确定是不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