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2-12-22):
一个朋友的 机器 · 真郁闷了
换过硬盘 内存    就是装不进去  也不会蓝屏  用ghost装的  这部分没问题   到了重启后滚动条那也会动 就是 一卡 一卡 就进不去
WIN7 也一样

PE 进不了

所有外接 都已经拔掉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A:
按下F5 点Y  回车

网友:
联想的BIOS的坏的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F5 点Y  回车

是可以  但关机 完全断电后再开机 到滚动条那又 一卡一卡 进不去
COMS 换过电池 能保存

网友:
bios 或显卡

网友:
这种只有先刷了来试!不能排除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估计会好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般GHOST的时候把所有的驱动都勾掉,就是不要让系统自己装驱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般GHOST的时候把所有的驱动都勾掉,就是不要让系统自己装驱动试下

试一下··

网友B:
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吗,?

不行 ·还没想到办法  板子还搁着

网友C:
进BIOS修改下硬盘模式试试看罗

网友D:
连PE 也进不了,,换个内存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PE 也进不了,,换个内存试试看》》

内存 硬盘 甚至U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BIOS修改下硬盘模式试试看罗

BLOS 没有IDE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