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A330 花屏!求大神给看一下?

楼主(2012-12-22):
机器凉出问题。室内温度高没有问题。

网友:
看着像是屏坏了。

网友:
是啊  可三星售后让拿350大洋就给弄好

网友(点评):
那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屏350搞不好的。售后也不修屏驱动板的。

网友:
屏坏了 找个好屏看看

网友:
应该是玻璃屏上的软排线虚焊了,对应着的出竖道道部位,可以热压一下试试。要确认故障,换一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屏上的软排线(驱动IC) 坏掉了..修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坏了怎么修,,。

要有机器 才能修的..

网友:
有专门机器修的话,售后那个价还有得赚

网友:
这个机型都是刚刚出保。三星售后肯定也是做保内换屏的。

他们不可能修屏。

网友C:
这问题应该是屏线接触者一块

网友:
只有换屏了

网友:
  屏坏了啊!
    换过太显示器吧!

网友:
*脏话*,一班大哥。我看不是面板的问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線擦拭一下,再不行屏掛的機會很高

网友:
屏排线上那个小块IC,吹点热风有惊喜,这里谁能修这屏?

网友:
350大洋买个屏了就  还用嘛售后  时间还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有机器 才能修的..

屏上的软排线(驱动IC
》已经拿去别人修了,别人说要找到屏上的软排线(驱动IC》才可以修的好,都是我不认识工厂的人呀,不知道哪个有这个东西,我这里100多台,不是全部报废呀,天呀,哪个知道哪里可以买的到,

网友:
我滴神啊 ,100多台全这毛病啊 。楼主要是找到配件还能换上 可小置一笔啊

网友:
听说,是屏的问题,有压屏的机器  压一下就好了,可是我这没有。没有解决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没修到呀,可以代换吗,如果可以我就来找你啦

什么型号的屏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屏 什么问题

已经发到你QQ上面了

网友(2013-01-29):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应该是屏线接触者一块

屏线没有问题,应该是屏,我这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