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R400暗屏怪问题,,求救啊,,

楼主(2012-12-22):
今天收到联想THINKPAD R400笔记本,拿来是暗屏,开机之后是暗屏,但是过了滚动条,就全黑了,这本本的通病就是保险,拆机后,测量屏接口旁边的保险没有一个断开,主板上的保险也是,这就犯难了,无意中发现个问题,触发开关之后一个蓝牙灯是亮的,其他灯都是黑的,,拔掉蓝牙模块,之后,触发开关,,一个灯都不亮,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救命啊,,,

网友:
LED的还是LCD的啊。

网友:
你量下蓝牙供电的,阻值是多少,,今天我修了个蓝牙供电微短的!蓝牙供电阻值只有65欧的,,,是蓝牙模块上的一个电容短路的!拆了就好啦

网友:
主板接口的保险烧了。

网友(2018-09-09):
没有灯管???????????,蓝牙不是无线网卡吗????? 灯和高压条连接在一起的呀,高压条坏了,肯定什么也不亮了呀。
R400屏是LC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