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A-VM主板所有USB不能用

楼主(2012-12-22):
今天收到一块华硕M2A-VM主板所有USB不能用,测5V电压和打地阻值都正常。USB鼠标和键盘和U盘都不能用,连两个PIC插口也不能用,(不过用USB小音响可以用),BIOS里面USB全开了,插上U盘或USB鼠键都会发现新硬件,但是无法识别,重装过N个版本系统都一样,排除了系统和中毒问题。。现在可以确定问题一定在主板上。仔细观察主板上的电容,发现有两上电容鼓起,不知道电容会不会引起USB口和PIC口不能用?现在手上刚好没这个型号的电容,过两天电容到货后换上后,问题能不有解决再来回复!
希望大家提个建议:有可能是这两个电容问题吗?还是有其它方面的?

网友:
前置可以用吗 你用U盘可以启动吗

网友A:
看电路图 USB及元器件所连接的事南桥还是IO  之后代换IO或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 USB及元器件所连接的事南桥还是IO  之后代换IO或南桥

除了USB和PIC口不能用外,其它都正常,装了系统一样可以用,上网看电影,玩游戏。。。USB打地阻值正常,5V电压也正常。

网友:
今天换了那两个电容还不行,看来是南桥或IO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USB和PIC口不能用外,其它都正常,装了系统一样可以用,上网看电影,玩游戏。。。USB打地阻值正常,5 ...

这就是南桥里的USB模块和PCI模块损坏了,也有可能是南桥的PCI和usb模块供电出了问题。具体的看电路图

网友:
换南桥解决   USB数据不对一般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