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3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22):
ACER4743,进水。拆机发现U33,U52,U31,U3609进水腐蚀。
洗板水清理干净,发现U33 16脚,U52  12脚断线。取下芯片接好线。通电无待机。换掉待机芯片51123和5V上下管。待机出来了。开机上电到0.55a不动了。L26,L19,L20无电压。分别是VCC_GFXCORE,VCC_CORE。ISL62881开启信号脚1v是正常的,其他供电都是正常的。以以往的经验是先出显卡电压然后出cpu电压。定了2个芯片回来。上芯片。无奈,原现象。网上搜资料。发现很多人说了很多i系列不一样的时序。有人说是正常显示的时候是0.4v的电压,我刚好用万用表量L26,也有0.4V。但是示波器没波形。他的上下管Q45 Q46的G级瞬间有一下波形。我就想,难道是正常的?就先从网上搜出份I系列的时序。发现显卡电压果然出在cpu电压前面。但是为什么波形不持续呢?接着往后量S0_PWR_GOOD。居然有3.3V.那我就暂时认定显卡出电压了。那查cpu供电ISL62882C。各个电压都有,不出cpu电压。换之。开机电流刷刷的上来了。外界结果不显示,接屏试也不显示。量电压量L26无显卡电压。我打内存部分发现跑马了。卡在内存或者显卡位置。纠结啊。心想着显卡电压不出也能跑马?后来我又查显卡供电部分。又换了个ISL62881.开机,一路火光带闪电啊。显示咯。
再次说明这写的过程看似简单,中间花费了一天的功夫。因为网上很多人说了很多看法和情况。但是都没有个确定的答案。
我这机子修好,我针对时序说下:ACER4743我认为是显卡电压是要出在cpu前面,但是是相互独立的(网上很多人说I系列的是显卡电压出在cpu后面,cpu给显卡芯片开启信号)我认为他们说的是错误的,不符合电路图上时序。第二,这机子正常时候显卡电压是0.8v,cpu电压是1.13v。(0.4v是不正常的)。第三,我们判断问题在哪里的时候,mos管的控制级的波形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不正常的时候波形是瞬间的,正常的时候是持续的)。
我上面所说的话是针对此款,因为其他的I系列的机子我还没有修过。

网友:
补充一句,这机子无显卡电压的时候是能跑马的。所以我觉得VCC_GFXCORE,VCC_CORE应该是分开的。

网友:
是的  因为它是双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