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Y460短路无待机

楼主(2012-12-22):
今日同行发来一片联想Y460(广达KL2)故障为不上电。系统供电芯片也动过。拿到后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3VPCU对地阻值偏低40欧姆,利用烧机法烧电压跳到1V电流上到0.25A电压继续往上调电压当跳到2V的时候电流1.2A左右摸到EC发烫。二话不说拆掉它,测量3VPCU阻值160欧姆多。阻值正常。找一个新的EC8502装上去上电无待机测量待机芯片MAX17020工作条件

  当测量待机芯片供电6PIN19V为0.25V万用表测量的 这下找到问题所在了芯片没有主供电肯定不能工作啊向上继续追查发现连接一个PR1504.7的电阻测量电阻连接VIN。

  VIN有19V电阻连接芯片一段只有0.25V电压这下问题找到了。电阻开路了。换下电阻装了一个2.2欧姆的上去上电测量主供电出来了,待机电压3V/5V没有出来。断电用万用表测量上下管的控制级居然无穷大啊。这个怎么可能那难道他没有焊好。我用烙铁托了一边锡还是没有阻值,看着外观也不像进水机器啊。就索性把系统供电用风枪拆下,神奇的一幕给出现了这个同行也太懒了给新的芯片没有镀锡啊。我重新刷洗干净重新镀锡装上去居然有3V/5V的电压只有0.34V这跟没有什么多大区别啊继续电测量芯片工作条件主供电不用说了吧 查VCC PVCC REF boot FB都正常EN2也正常啊怎么5V电压出不来啊 。断电上了一个新的系统供电测量上下管控制级阻值正常。上电待机0.01正常。在测量3/5v电压正常。按开关电流哗哗的跳变正常。此机修复!
   同行上的芯片没有镀锡造成芯片引脚与焊盘不能正常接触。在加上他的系统供电5V输出不正常。

网友:
我就是用的这款机子  菩萨保佑不要坏

网友:
你同行的技术也太菜了吧,呵呵,楼主不错,修得挺好

网友:
楼上 其实好多“同行”不是专业修这个的
恭喜下修出来就好

网友A:
我们这同行不会修的有多是  水军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修的,上家太水了,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饿碰到过,修的和你一样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明了,理论做实践的后盾,向LZ学习

网友:
一休哥伤不起呀,马虎到这种地步,估计是没有待机就拼命的换待机芯片,最后换累了,就不修了,随便装个通知客户取机!

网友:
说实话你说的这同行技术真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同行不会修的有多是  水军

大多数都是焊工

网友:
希望自己也会修本本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向楼主学习呀

网友:
现在新的芯片买来最好都把引脚拖下锡再焊上去。。。

网友:
冒似一休哥,连待机芯片的主供电都没弄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