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用电池死机

楼主(2012-12-22):
联想Y450用电池死机,电源正常,可以充电?求助?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死机的我遇到是CPU滤波电容不行导致的 不过不是联想的机器

网友:
电池用原装的也死机,插上电源就不死

网友:
南桥也换了,会不会是显卡,

网友(2013-01-22):
BIOS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用电池的时候,看看CPU是不是被降频了?是马上死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再死呢?
这个要弄清楚,

另外,就是看如果用电池供电,那么保护隔离电路发出的电压够不够?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IDE的设置问题

网友:
能否识别容量?BATTMON测试一下。
有条件最好换一个电池试一试。碰到过电池进水腐蚀接口导致容易死机的
重点测量EC到电池的SMB总线对地阻值

网友:
可能是充电电路或者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