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820MG不引导

楼主(2012-12-22):
次机器是老机器,进不去系统,每次都要按F1,而且有报错,翻译过来是:资源冲突,主板上的PCI网络控制器

把 外围设备都拆了还是不行,每次开机都正常,BIOS也设置过,每次都提示这个,硬盘没有问题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如果太麻烦就不搞了,这机器太老了,又是同行拿的,现在可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