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的问题

楼主(2012-12-22):
    请教一个工作条件的问题,,,就是在满足几个条件下,ISL6566的37脚ENLL才会是高电平??,,

网友:
图纸发出来,不然怎么帮你解决问题呢   呵呵

网友:
总线供电正常 ,总线供电PG 去芯片EN脚的电路及线路正常
控制芯片无短路

网友:
具体的要看板子和芯片组,根据时序来,上一个供电的PG信号作为下一个供电的EN开启信号,上电就是这样一级一级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