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联想液晶显示器间歇性黑屏,求指导!多谢!

楼主(2012-12-22):
19寸联想液晶显示器间歇性黑屏,怎么鉴定出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故障?哪些元件容易出故障?,求指导!多谢!

网友:
请问黑屏后还会亮吗,如果亮有可能是开关的问题,可以拿掉开关试下,如果不亮那就是供电问题,一般看下电源板和高压板部份

网友:
间隙黑屏最有效的办法先检测灯管电流。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高压点灯管,看电流,再就是听听有没有滋滋声音,再就是班班屏,看看闪么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A:
外接灯管试试,灯管灭了,就是高压,不灭就是灯管

网友:
联想的话,十有八九是灯管老化

网友:
高压与灯管,应该是其中之一吧

网友:
灯管老化的可能蛮大的

网友B:
请教:我有一台17寸ACER显示器,就是开机时屏幕有轻微闪,但几分钟后就正常了,还有就是静的时候会听到滋滋声音,电源板电容没有鼓包的,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有条件的话 先外接灯管实验,假如是板子的事 就先换电容,没坏也换,应该OK!前级的几率很低。望采纳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有一台17寸ACER显示器,就是开机时屏幕有轻微闪,但几分钟后就正常了,还有就是静的时候会听到滋 ...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会按你的说法试一试。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也是这样,开始点久了会黑屏,,,后来,时来时不来,,,有暗影,,知道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拆开来外接,会亮,再测灯管也亮,也不后,干脆装上再烤一会机看看,过一会又黑了,,,,哎,我的吗呀,这要命啊,我找也找不到,,,问题,,,再拆开,再外接,不来了,,再试,不来,,,测4606呢,也没坏,,,,仔细检查下去,,发现,原来,高压煲,虚焊了,补上后,果断OK!!!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有一台17寸ACER显示器,就是开机时屏幕有轻微闪,但几分钟后就正常了,还有就是静的时候会听到滋 ...

你也看,有没虚焊。。。。

网友(点评):
这种暗病不好查,常被忽略,谢谢提醒。

网友:
你先用点灯工具每一只都点一下啥,看有没有灯管有问题,有问题直接换掉,如果没有问题,再检查高压部分

网友:
屏灯和电源都有可疑之处

网友:
找好的灯管接上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灯管试试,灯管灭了,就是高压,不灭就是灯管

我也是这样判断的,此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