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硕P8B75-M LE主板BIOS的问题

楼主(2012-12-22):
本人手上一片主板,型号为华硕P8B75-M LE.此板刚出产一年不到,保修期内.
接的整台机器,电脑店的人说报错15秒关机,让我刷下BIOS,我看了下是USB报错,能开机,15秒关了,没细想,就着手刷BIOS,因为此板是双BIOS设计,而且是8M的文件,本人用的便宜编程器刷新时间够长,在刷的过程中,才发现不对劲,此情况应该跟BIOS没关系才对,马上测量USB接口对地值,发现问题,5V对地短路.拔掉前置面板,不短了,翻看前置USB接口,两个孔全烂了,问题在这.
虽然USB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因为编程器已经在刷BIOS了,因官网有最新BIOS程序,刷之前未保存之前的数据.所以,麻烦来了.刷完开不了机了.
先回到刷新过程.
第一次取下来的是偏下主板下方的BIOS固件,型号为华邦的W25Q64.读了下程序,发现里面全是FF,看起来像空的,没有任何数据一样.所以没管他,对照了下这主板购买的时候,直接刷了个最原始版本的BIOS文件,但是开不了机了.不会走码.
取下另一个OK的固件,读程序,保存,刷至副BIOS,开机,现象一样,不走码,
再次取下两个BIOS,干脆刷了官网提供的最新BIOS.两个刷的都是一样的.还是不开机.
以前修过技嘉双BIOS主板,只要其中一个BIOS有用就可开机,而且两个程序一样,不知道华硕这设计是怎么样的?
现在这板在我手里,有对华硕这种新主板了解的朋友指点下.虽然可以返修,但是过年了,慢,客人也等不了那么久.

网友:
如果刷官方的BIOS都没用的话应该就不是BIOS问题了,有复位及不跑吗的话换IO 做桥  再不行换BIOS

网友:
华硕b75不是吧,我是刚给客户装的这个板呀

网友:
烧录以后再读取一下BIOS文件做一下对比
也许是你编程器支持不好
毕竟你也只是烧录了一下BIOS文件。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售后要个原版的文件烧录一下

网友(点评):
问了下卖编程器的,说是支持有BUG,让我换其它型号的烧录,正在烧录中..有结果会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