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样修的 可行不

楼主(2012-12-22):
》》》》

看过的说说你的看法

网友:
还是换原装的好

网友:
长久用,这样应该不太好,夏天温度高,线和mos脱离有可能会引起主板短路,

网友:
二次收费,大家鼓励

网友:
不谈什么太细的,主要还是可靠性问题。

网友:
V460吧   这样 使用正常吗  关键是

网友:
你这管子下面垫的是胶纸对吧,要做好散热。

网友:
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案,看上去不会这么乱。

网友:
自己用无所谓,要是给别人修,会吓到他的

网友:
楼主  说实话  这样你自己用还行 给客户这样 出不了一个月就得返修

网友:
这修的 咋这么多根线都断了啊

网友:
烧了这么多管子  这种铁壳的管子确实难找

网友:
可靠性不高,实在没办法的话可以把MOS管自己做在一小片PCB上

网友:
q确实是人才,这样做应急一下还可以,估计不能做长远的打算

网友:
我只能说 蜘蛛侠这么巧也修板呢!

网友:
还是换原装的

网友:
MOS管散热不良、

网友:
行倒是行,不美观 飞线劲量做到工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