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SG1008显示器花屏偏白有图像

楼主(2012-12-22):
拆机后不知碰到哪,好了,但是过了几分钟又变成这样了,量得主供电5V正常,,VGH28V ,,VGL-7V ,,,还有几个13V,,3.3V,,,1.5V..1.2等不知是干什么的了 。。确定是屏电路问题了,板都是好的。求高手指点了。屏线也换过了,反正能换的都换过试了,就别往别的地方了,问题就在屏电路上。屏电路上所有贴片元件也都重新上过锡。

补充内容 (2012-12-23 10:30):
今天双看了屏相关资料,总结出屏板上的供电,VIN 5V  ,VDDD3.3V.,,.VDDG25V,,,VEEG -7V,,VDDA12V,,VCOM5V,,,求解,我目前只有怀疑大芯片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
用个万能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通用板直接是黑的,连图像都没有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下

网友:
我也觉得屏线有问题。我也遇到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
能换的都换过了兄弟们,现在只有屏电路了,别往别的地方去想了,问题就在屏电路上

网友:
驱动板电源部分的,几个16V电容加3.3V1.8V贴片3极管补锡

网友:
高手在哪

网友:
这个先测GAMMA的灰阶度的阶梯电压和VCOM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没有大侠来指导下吗

网友:
先放着吧,等以后经验值高了再修。

网友:
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