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510进饮料维修过程

楼主(2012-12-22):
此机进饮料,不上电,拆开主板

                    集显的
          主板板号

清洗此处饮料后,上电了,可黑屏,取掉内存报警。

                  费了很大劲找不出原因,最后加焊此芯片好了,哈哈!

网友:
加焊  怎么看着芯片都鼓包啦  是换的还是加焊的

网友:
貌似是果粒橙...

网友:
都这样了加焊得好?

网友:
那是内存供电芯片吗?

网友:
首先恭喜下修好板了 不过你加焊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是显卡芯片?

网友:
ISL6237? 通电不显,LZ你加焊这个好了? 你就等着返修吧~~~~进水机子,你没找到问题所在吧。

网友:
让你捡了个便宜。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具体哪个芯片和怎么查的没说出来,希望下次说的详细点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哪里进水修哪里  除非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网友:
芯片上那是松香。修这个机器可费精力了,15寸屏,先是不上电,他说是进饮料,可拆开板却很干净。待机电流15mA,3.3V正常,开机键处3.3V也正常,开机键也好的,查了半天,后来才发现电路板的最下面U29芯片25L1605处有点透明的东西在那里,仔细看才发觉是饮料干在那里,之前一直也为是橡胶。把饮料弄干净后开机了,然后在观察,发觉PU5处isL6237也有饮料,用酒精把板洗干净吹干,还也为修好了,把电脑装还原,没想到新问题来了,黑屏,外接也黑屏,内存拿掉后报警,从新拆开主板,修了5个多小时,找不出问题,又是刷BIOS,故障还是一样,开机后电流0.92A,随后变成0.45A。
     没办法了,只有加焊排除法了,先加焊PU5处isL6237,故障一样,电流没变化,后来加焊U26处34AL2008,在通电开机,电流0.92A,不跳0.45A了,插上屏好了,没想到是U26虚焊,机器装回开机出现ERROR 0199:System Security-Security password retry count exceeded,进入BIOS以后,按F9 选yes回车,然后按F10保存退出。到此这个机器就修好了。

网友:
ERROR 0199:System Security-Security password retry count exceeded.是安全芯片报错

网友:
我的QQ236530013,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加焊  怎么看着芯片都鼓包啦  是换的还是加焊的 ,那是加焊用的松香。

网友:
虽然经历了一番波折还是可以啊

网友:
一般都拿主板放在BGA热一下。温度不要高   这样比较好。

网友:
弄完了也是把松香擦擦啊,让大家看着替你揪心

网友:
这样加焊,碰到了,呵呵,

网友:
为什么加焊那个芯片就好了呢?有什么依据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