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联想E40,大家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2-12-22):
   首先个人觉得广达这款机器做的不是很好,乱七八糟的毛病太多,虽然E40贵为Tinkpad,其实为广达代工,与IBM本厂做的质量上确实有差距。而且此机由于坏的多,淘宝上主板相当之贵,能修尽量修之吧。。

  说说手里边这款机器,在同行那边没可调电源,插上适配器表现为上电不亮,还以为显卡或者北桥的问题呢,CPU是AMD的,回来自己插上可调电源一试,待机0.2左右,明显的待机不正常嘛,拆机一测,并非待机不好,而是显卡的1.2V竟然提前出来了,无语。。。显卡还发热

   简单测了下几个信号,显卡的控制信号VGA-EN,S5电压的开启信号S5-ON,这都是开机之后才有的电压,竟然插电就自己出来了,而且按下开机键还可以正常触发,但是不亮。还有一个就是问问大家在没有按下开机键之前,EC发给南桥的DNBSWON应该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印象中开机键给EC的NBSWON为3.3,但是EC给南桥的DNBSWON应该为低电平吧按下开机键之后才发出一个3。3的高电位吧,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实测没按下开机键之前DNBSWON就为一个3.3V的高电位。如图

南桥跟EC之间DNBSWON之间有一个D16的二极管,我取下之后南桥那边也为3.3V,不知道怎么查了

在此问下大家,这个问题是不是南桥挂了,上次有个E40待机出S5-ON的,我换过EC,不好,这个机器BIOS我刷过了,没用,我怀疑是南桥出了问题,打黑胶的,轻易不敢动,有没有碰见过这个问题的,貌似待机下SLP-S3,S4应该都出来了,大家给支支招。

网友:
图纸附上。。。。。

Lenovo e40 amd.pdf

网友:
在此做个描述,不知道对不对,判断为南桥挂掉,DNBSWON这个点有了3.3V,所以南桥误以为用户按下了开机键,相继发出了SLP-S3,S4的电压,EC收到了这两个电压后开启了S5-ON和VGA-EN,但是EC并没有检测到NBSWON有高低高的跳变,所以没有发出MAIN-ON,SUS-ON和VR-ON,不知道推理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A:
首先解释下:DNBSWON 是EC 收到NBSWON且自身供电,复位都正常后 ,才发出。正常为高低高跳变信号。
南桥那边有个3V_S5的电压上拉,所以断开二极管后,南桥那边还会有3.3V
S5_ON 本来就在待机下产生,由EC GPIO脚控制发出 目的将3VPCU转换为3V_S5 供给南桥的VCCSUS3_3 待机电压点

补充内容 (2012-12-24 20:32):
S5_ON 是在触发开关瞬间产生,是我看错了。

网友:
没按下开机按键这两个信号都是3.3v。。对的。。。

网友:
DNBSWON这个点有了3.3V是正常的,按下开机键才低电平有效触发。

网友:
S5是关机状态,没有开机有这个电压我想也为正常,

网友:
判断为南桥挂掉,(不一定是SB挂掉)
DNBSWON这个点有了3.3V(正常)
建议在好好查查

网友:
待机都不正常,先修待机吧,查下看那里是否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解释下:DNBSWON 是EC 收到NBSWON且自身供电,复位都正常后 ,才发出。正常为高低高跳变信号。
南桥那 ...

你有点像我在迅维时认识的一同学。

网友:
呵呵 看了

wt求问 -2 严禁灌水

网友:
先检查vga-en这一路  顺藤摸瓜

网友:
呵呵,耐心慢慢搞

网友:
不太会修电路呀。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坏了哈

网友:
广达的还好啦。 楼主,你的描述太乱了。

网友:
我怎么觉得不正常呢,广达的设计没按开关是不出南桥S5电压的,拿来的DNBSWON#高电平

网友:
楼主看着时序修修,,看看哪出问题了,组织给我们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解释下:DNBSWON 是EC 收到NBSWON且自身供电,复位都正常后 ,才发出。正常为高低高跳变信号。
南桥那 ...

S5_ON应该是按下开关键的瞬间产生的。

网友:
不太懂电路,等待结果

网友:
bios 和io可能性大。南桥没问题。刷bios

网友:
挑开S5ON 估计还是有短期路线

网友:
EC收到了这两个电压后开启了S5-ON和VGA-EN,但是EC并没有检测到NBSWON有高低高的跳变,所以没有发出MAIN-ON,SUS-ON和VR-ON,

网友:
IO或者南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点像我在迅维时认识的一同学。

我是宋亮,第29期主板,还是第19期。忘记了,跟柳斌他们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宋亮,第29期主板,还是第19期。忘记了,跟柳斌他们一起的

那就对了,我是胡秀波哈

网友:
待机偏高。。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对了,我是胡秀波哈

呵呵,胡秀波同学啊。。。

网友:
查一下开关吧 是不是误动作

网友:
这种问题,俺还没有碰到过。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