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些升压模块,哪款效能转换率高,功率大?

楼主(2012-12-22):
从网上找到几个价格比较适中的升压模块,希望有用过或者了解的高手解答下,哪款效能转换率高,功率大?
有的没有调节电流的电位器,是否也可增加电位器改成可调节电流?
如有更好的升压模块或升降压模块,也麻烦推荐下.

网友:
输出最少有12-24v比较贴近大多的笔记本使用,当然范围越大越好(如4-30v),而且电流能有0-5a可调,还可以当手机,电瓶...等充电器使用,转换效率如果又能达90%以上,可以算是完美的移动电源.这上面应该有比较贴近的,只是不知道哪个比较好,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模块,请大家推荐下

网友:
这些不会差多少吧

网友:
效率能看得出来?数据都没,同一电路板,改动一个电阻都会影响到效率,别说不同的芯片不同的电路设计了

网友:
没看懂您的意思。输入3v到35v也能输出3v到35v。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模块呢?我直接用输入的电压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在卖家的产品说明里没有详细数据吗?有谁会都买回来做测试玩啊?你买自己需要的就是了吗,当然,你准备都买回来测试是你的自由,最好有后续帖子跟进哦

网友:
因为米不多,所以才先请教有试过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