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改两灯成功了!

楼主(2012-12-22):
一台不知名17寸显示器,开机显示几秒就灭,循环几次就再也不亮了,拆机看鼓了两个电容,换过后故障不变,考虑了下像是保护起作用了,就用单灯测试器测试灯管,发现下面两个灯管都坏了,就用论坛看到的方法在下面两个灯管座各并联了一个30KV/20pf的电容,可以显示了,就是屏幕下半部有些暗,但不是太明显,共享之

网友:
呵呵。。那你那两根好的灯管能用多久啊????

网友:
曾经改过几个,但超过两月就又坏了,不知楼主的能否经得起时间的的考验

网友:
直接把灯管都换了部就行了吗

网友A:
这哪里可有什么共享的意义啊,,,这不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这简直就是在偷工减料。。。钻空子。

网友:
建议还是直接把灯管换掉,免得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哪里可有什么共享的意义啊,,,这不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这简直就是在偷工减料。。。钻空子。

这个机子已经算是返修了,大概一个月前换了个硅堆,这次是灯管坏了,实在不好再收费,客户主动给了10快钱,算是偷工减料吗?机子外壳很脏,我也没有17寸的灯管,不想话时间精力折腾了,效果客户也可以接受,结果就等时间的考验再说吧

网友:
不换灯管 改成这样。 估计时间不长就会坏的

网友B:
大家换灯管是一下2组都换,还是只换有问题的,假如另外一组也黑了点,你们换吗

网友:
肯定要换灯管,下面两根不亮,很暗的,估计没有客户会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家换灯管是一下2组都换,还是只换有问题的,假如另外一组也黑了点,你们换吗

我一般都是全换的,反正拆一回免得以后再返工。灯管用的时间久了,都会出现老化的,你把所有的灯管都打开看一下两端基本都烧的发黑,虽然现在还能正常亮,但谁能保证还能挺多久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家换灯管是一下2组都换,还是只换有问题的,假如另外一组也黑了点,你们换吗

钱少一般都是只换一两根。

网友:
要换就是直接两根全换了,两组也没几个钱,难道要不起价钱来吗。换灯管我一般不做,要做最少150。

能收150当然全换了。问题是只能收七八十。

网友:
四根   坏一根   可以这样    坏两根肯定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全换的,反正拆一回免得以后再返工。灯管用的时间久了,都会出现老化的,你把所有的灯管都打开 ...

生意不好做,  我一直都是换坏的一组,一般不看另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钱少一般都是只换一两根。

咱俩一样呀,就换坏的,那组不管,生意不好做,没办法啊

网友:
直接换灯管就好了嘛,就是麻烦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