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 JE40 不触发

楼主(2012-12-22):
我手上有2块板子 一个I3 一个I5 I3进水 I5 外修,处理后现在是一个现象
PM _PWRBTN#和EC_RSMRST信号都正常,EC 117 开机有3.3跳变 RN2104 3 4脚 都是3.3V 还是不触发,BIOS刷过,南桥换过 求解
不触发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板子我没记错的话是2个BIOS吧,一个是南桥的,一个是EC的ROM,一般情况下不触发ECROM坏的多,修过2个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