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P不跑码

楼主(2012-12-22):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的一台T61P的机器,故障为不加电。拆机发现此机以前修过显卡,电路也有修过,整个板看上去很胀,以前应该是修好了的,看保修标刚过保没多久。略微清理了一下,发现此机多出近水,内存槽上有三处进水,显存下面也有进水,系统供电芯片附近也有进水,清理干净,用点位图仔细检查有无断线。检查完后再把USB供电的管子拔了(拆机后就发现此管子已烧糊),量了一下没有短路,上电待机有了且自动触发(不插小电池是这样),心里暗喜,以为好了,上屏,结果没反应,不信,重插内存依旧,上跑马卡结果是不跑码。继续检查,经测量发现供电都正常,cpu复位也有了1.04v。难道是bios???刷了一个,不行,再找资料重刷,还是不行,哎,问题严重了,难道是桥问题????用cpu灯座没发现异常。桥下面全都灌满黑胶,做起来很麻烦,而且客户不肯出钱,换桥就没必要修了。可问题查到这里我就没思路了,下一步该往哪查,求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