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主板上五脚芯片是与门还是或门??

楼主(2012-12-22):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77   这个地址下的一个PDF  说是与门 但我看他的PDF  感觉不是与门

大师们看看  是与门吗 我怎么感觉像或门

网友:
感觉正确!FUNCTION TABLE明确告诉你了。

网友:
是啊,图纸都告诉你了

网友:
就是个或门电路

网友:
或门撒,旁边的表就看出来了~

网友:
是或门  或门Y=A+B  与门Y=AxB  H为1  L为0      不知道的时候用这个套一下这样就清楚了

网友:
这是一个或门电路.

网友:
亲,看真值表 已经告诉你了

网友:
真值表上一看就是或门。

网友:
图纸就直接给i讲解了的

网友:
或门和与门的图不一样得嘛

网友:
或门电路   看边上的表

网友:
真你给出的值表中.有0出0,全1出1。属于与门电路。或门电路是.有1出1全0出0。所以你给的芯片是与门

网友:
是或门写错了

网友:
楼主能换个头像吗,看得我有点忐忑。。。。。。。。。

网友:
是或门,只要有一个输入为高,输出就为高,两个输入端同时为低时输出才为低

网友:
这是与门,输入必须都是1输出才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