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开机电流上到0.72然后回掉到0.6 ,0.5几不显示,没有CPU核心供电,

楼主(2012-12-22):
三星R458开机电流上到0.72然后回掉到0.6 ,0.5几不显示,没有CPU核心供电,风扇不转 喇叭有杂音。求助,谢谢!

网友:
大师们请讲

网友:
大神们都去那了

网友:
你根本都没修,从哪说起呢?

网友:
没有找到问题啊老大,我是莱鸟

网友:
找不到问题啊老大

网友:
检测 CPU供电单元电路  0.6 A  3v5v  应该出来了   检查CPU供电芯片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