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94w 电源板 电压低 求助

楼主(2012-12-22):
lg l194wt 电源板,12v 5v的, 12v只有6v左右,5v只有1。5v左右,断开5v 后,12v是正常的。5v部分都检查了一下,好像也没问题,请问这个问题基本在什么部分比较多,请给个方向。
求助

网友:
反馈电容,换一下,50V47UF

网友:
主要查稳压取样,比如TL431到光耦这一路。这故障也不能一针见血,故障也许出在初级也许出在次级,最好画个图来和大家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