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笔记本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2-12-22):
如何找笔记本公共点电压!!

求解!!

网友:
看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上下MOS管不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找上管D极就是公共电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
找上管应该是最方便的

网友:
应该就是一些各个供电的上管的D级吧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只供参考

网友:
PWM模式上管的D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