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显卡是哪里花屏的

楼主(2012-12-22):
显卡可以点亮,但是有很规律的红块,刚开机则是满屏的短红线,显卡摔过一下,掉了几个贴片的电容,电容都补上了,这个是显卡芯片花屏的,还是显存花屏的呢。谢谢

网友:
这种好规律的 很像是显存坏哦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
没见过,不过应该是显存的事

网友:
你测下不就知了.

网友:
显存的问题大点!

网友:
从图像上基本上市看不出来哪里花的

网友:
整体加焊试试。。。

网友:
先把显卡加悍看看

网友:
加焊现存吧最后在动GPU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
摔了不好说了,有可能掉点空焊!

网友:
这种不好说  楼主一一排除吧

网友:
应该是BGA假焊引起的,先回焊GPU,要不然就搞测试程序检测一下就知道具体是哪里了。

网友:
看不出来,建议楼主一一排查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都有可能啊,我不信谁敢肯定说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先加热下GPU,看花的是否有变化。
如果没变化:同样方法一个一个试显存,来确定哪一个。

网友:
那么多高手都说显存了,LZ可以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有空就弄显存试试'

网友:
这个现象叫“满天星”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下~~~~~~~~~~~

网友(2013-02-02):
显存虚焊了吧。加焊一下试试 LZ

网友:
一试便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