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搞定五台笔记本--不给加分的请绕道!

楼主(2012-12-23):
今天闲着没事做,修了四个笔记本,维修过程如下:
第一台:联想E40,板号:DAOGC5,HM55芯片组,I3 CPU,病状:无待机,不触发,迅速拆机,经测量发现各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插上电源,测得无3VPCU\5VPCU,打开图纸

从图中可以看到,3VPCU和5VPCU是由PU11(ISL6237)控制产生的,而这个芯片还有个重要工作条件,那就是LDO线性电压5V_AL,这个电压是由PU11芯片内部产生的,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PU11将无法控制产生3VPCU和5VPCU,实测PU11第7脚LDO为0V(不正常),再测PU11第4脚EN_LDO无电压(不正常),这就对了,没有EN_LDO电压,自然就没有LDO 5V_AL电压,也就没有3VPCU\5VPCU.从图中可以看到,EN_LDO电压是由VIN19V经过PF5和PL7,再经过PR230(390K)和PR229(115K)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实测PR230一端有19V,而另一端无电压,心想:会不会被芯片内部拉低了?还是PR230电阻挂了?于是先吹下芯片和上管,再上电测,还是无EN_LDO电压,只好将芯片焊回去,再把PR230更换掉,再测,哈哈,EN_LDO为4.5V,第7脚LDO为5V,同时3VPCU\5VPCU也都出来了,触发后亮机了,测拍到亮机图片。
第二台,ACER 5520,板号LA-3581P,MCP67三合一单板,开机白屏,拆机后再开机,屏幕没有任何反应,外接显示正常,直接上BGA,摘下北桥,重新植珠,再上电,呵呵,一切显示正常,装机测试:

第三台,山寨上网本,病状:键盘多KEY无功能,鼠标键连KEY(在桌面上随便点一下就能打开一大堆文件),把键盘和触摸板拔掉,外插键盘鼠标也是一样病状,重装系统无果,直按更换EC-IT8502E后,一切恢复正常!
第四台,一台中柏笔记本,型号忘了,板号:MS-10571,945GM+GBM芯片组,病状为开机不亮机,电流跑到0.323停住,迅速拆机,发现主板上PQ2的D极处烧了个直径约为1cm左右的坑,差点就烧穿了,请见以下图片红圈处:

一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凉凉的,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修修看,以下电路图就是被烧的位置;

测PL1对地阻值为0 ,再测PQ2和PQ1均已击穿,将这两个上下管吹下来后,再测PL1阻值恢复到了40多欧(正常),再测PQ2的D极,阻值为0(不对呀),仔细看了看被烧穿的地方,发呆半天,于是把坑里面的灰刮掉后,再测,PQ2的D极阻恢复正常,在料板中找了一对上下管换上后上电,发现电流还是和以前一样,跑到0.333不动了,测量发现,PQ2的D极无电压,于是再从公共点飞了根线到PQ2的极,再上电,电流一下跑到了1.121,按开关键 可以关机了,插上屏亮机了!终于松了口气!

第五台,HP CQ40,板号LA-4114P,ATI独显,RX781+SB700芯片组,病状:上电后电流跑到1.125左右停了,测VCORE\PLT_RST#\CPU_RST#...均正常,此时测内存上的排阻,发现没有数据波,断定没读过内存,心想:经验告诉我,这机子的CPU、北桥、BIOS最爱出问题,那就先刷个BIOS试试吧,结果这么一刷,神奇般的亮机了,可惜人家急着把本本拿走,没拍到图片。

huangyong -2 山寨, 第一例就有很大的漏洞。

网友:
思路清晰 经验丰富

网友:
兄弟,,390K的电阻都能坏,,是不是掉下来了。。大电阻还没碰到有坏的

网友:
维修的速度好快呀 思路也太清晰了 佩服

网友A:
内屏无显,外接正常,直接干北桥,为什么不干显卡,难道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面吗?MCP67三合一,是北桥南桥显卡三合一吗?

网友:
E40你把系统供电拆了也敢上电那不19V就烧过去了?

网友B:
我们遇到的怎么是CPU或者北桥爱坏的机器呀

网友:
一天可以修5台楼主生意不错嘛

网友C:
我觉得这种情况先排除外部电路,再来怀疑芯片本身问题呢?呵呵,还有个疑问,为什么白屏外接显,内接不显,而干了北桥呢?要是我 估计干显卡了,呵呵 只有5分了 给你了

网友D:
第一,吹下芯片,再上电,难道不会烧后级吗,场管G极悬空会导通,会导致烧后级电路,2,如何判断是芯片拉低,可以打对地值和手摸温度来判断。

网友:
高手啊,我一天只能修个两三台

网友:
思路清晰,手到病除,很专业!

网友:
他说的那台是三桥合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E40你把系统供电拆了也敢上电那不19V就烧过去了?

我也是看到这震精了。。。。哪位高人给证实下

网友F:
EC-IT8502E  这是个神马东西  专门管键盘鼠标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楼主也太牛了吧,向你学习

闲着无事还修五台本本,那楼主有事不是要修个十几台本本,膜拜啊

网友:
LZ技术好,生意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390K的电阻都能坏,,是不是掉下来了。。大电阻还没碰到有坏的

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换好了就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种情况先排除外部电路,再来怀疑芯片本身问题呢?呵呵,还有个疑问,为什么白屏外接显,内接不显, ...

MCP67的是三桥合一的(南桥、北桥、显卡)

网友:
拜膜楼主的神速,大师级别了

网友:
很简单 的问题。。。。可惜咱遇不上。

网友:
都淡出鸟了,,还这么好生意看啊

网友I:
第1个 拆芯片 PWM电路会烧后级的 2 白屏 就简单找个屏先替换下

网友:
发财了也不忘和我们这些革命的孩子分享,啵一个

网友:
有些人说简单 修好了就不简单了。

网友J:
第一个案例,怀疑是芯片自身拉低了EN_LDO,将芯片取下。。
将系统供电芯片取下通电 ?

网友:
一台机在楼主手里就是这样三下五 除二的搞定了,敬意。

网友K:
我想知道楼主5个本子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想知道楼主5个本子收了多少钱

一共900块钱

网友:
楼主第一台 你控制芯片拿掉再测LOD开启信号有无 这样难道不会少3.5VPCU的上下管么? 求指教

网友:
敢问楼主不拿高端管直接取下6237?

网友L:
CQ40 我一般先烤北桥的  呵!

网友:
lz技术不错   像第4台这样的   一天还能修5台   估计午饭都没吃吧  呵呵

网友:
一下子好几百呀,哈哈.

网友:
技术与经验结合   老鸟啊

网友:
第一台倒是学了点 ,我主板新手啦

网友M:
给力啊! 只能加5分啊, 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就是一般的CPU无电压或者有电压该怎么去检修啊? 什么SLP-rst# cpu_rst? 还有你说的 内存波形 能否详细说一下 谢谢了  我这里有一个E40独显I3的 CPU电压不出 还有就是出来了 就卡0.6不动了 该怎么修啊 求指教啊

网友N:
MCP67的三合一桥,你加焊的温度是多少呀??我用无铅的加焊一下,桥就挂了,楼主请教一下了

网友:
好快的维修的速度。照这样的速度一天能搞几台啊

网友:
请问大侠内存的数据波是测哪里的排阻?

网友O:
想问下楼主,第一台的电脑你拆下系统供电芯片后还能上电?那高低管不会烧吗?还是楼主的场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想问下楼主,第一台的电脑你拆下系统供电芯片后还能上电?那高低管不会烧吗?还是楼主的场馆~~~~~~

上管拆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E40你把系统供电拆了也敢上电那不19V就烧过去了?

上管拆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吹下芯片,再上电,难道不会烧后级吗,场管G极悬空会导通,会导致烧后级电路,2,如何判断是芯片拉低 ...

拆了上管再上电的,不好意思,笔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一个案例,怀疑是芯片自身拉低了EN_LDO,将芯片取下。。
将系统供电芯片取下通电 ?

拆了上管再上电,笔误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给力啊! 只能加5分啊, 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就是一般的CPU无电压或者有电压该怎么去检修啊? 什么 ...

CPU电压是最后出来电压,要在其它所有电压正常情况下,才会有CPU的VCORE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E40你把系统供电拆了也敢上电那不19V就烧过去了?

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你帖子里也没说清楚,这个会误导新手的

网友:
如果一天有这么机台,
倒是过得蛮快活的...

网友Q:
依稀记得欧阳修的卖油翁……

网友:
楼主你老道啊!我崇拜你啊!你一天修五个发财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网友:
楼主不错啊,收徒弟波。拜你为师

网友:
看到楼主分析的,就有一种修笔记本很容易的感觉了,感谢楼主分享,信心来了。。。

网友:
一个赚两百,你这一天帮老板赚一千,,,,

网友:
e40 怎么可能拆掉芯片加电不烧呢,
控制级无穷大19v不烧管子???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3合一的
是容易坏
楼主修机速度惊人啊

网友:
经验   就是最好的技术   就是快修的速度啊

网友R:
CQ40我们一般直接干桥的

网友:
第一个例子怎么不先换电阻呢,不是更简单一些啊

网友:
今天闲着没事做,修了四个笔记本,维修过程如下:
第一台:联想E40,板号:DAOGC5,HM55芯片组,I3 CPU,病状:无待机,不触发,迅速拆机,经测量发现各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插上电源,测得无3VPCU\5VPCU,打开图纸

从图中可以看到,3VPCU和5VPCU是由PU11(ISL6237)控制产生的,而这个芯片还有个重要工作条件,那就是LDO线性电压5V_AL,这个电压是由PU11芯片内部产生的,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PU11将无法控制产生3VPCU和5VPCU,实测PU11第7脚LDO为0V(不正常),再测PU11第4脚EN_LDO无电压(不正常),这就对了,没有EN_LDO电压,自然就没有LDO 5V_AL电压,也就没有3VPCU\5VPCU.从图中可以看到,EN_LDO电压是由VIN19V经过PF5和PL7,再经过PR230(390K)和PR229(115K)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实测PR230一端有19V,而另一端无电压,心想:会不会被芯片内部拉低了?还是PR230电阻挂了?于是先吹下芯片和上管,再上电测,还是无EN_LDO电压,只好将芯片焊回去,再把PR230更换掉,再测,哈哈,EN_LDO为4.5V,第7脚LDO为5V,同时3VPCU\5VPCU也都出来了,触发后亮机了,测拍到亮机图片。
第二台,ACER 5520,板号LA-3581P,MCP67三合一单板,开机白屏,拆机后再开机,屏幕没有任何反应,外接显示正常,直接上BGA,摘下北桥,重新植珠,再上电,呵呵,一切显示正常,装机测试:

第三台,山寨上网本,病状:键盘多KEY无功能,鼠标键连KEY(在桌面上随便点一下就能打开一大堆文件),把键盘和触摸板拔掉,外插键盘鼠标也是一样病状,重装系统无果,直按更换EC-IT8502E后,一切恢复正常!
第四台,一台中柏笔记本,型号忘了,板号:MS-10571,945GM+GBM芯片组,病状为开机不亮机,电流跑到0.323停住,迅速拆机,发现主板上PQ2的D极处烧了个直径约为1cm左右的坑,差点就烧穿了,请见以下图片红圈处:

一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凉凉的,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修修看,以下电路图就是被烧的位置;

测PL1对地阻值为0 ,再测PQ2和PQ1均已击穿,将这两个上下管吹下来后,再测PL1阻值恢复到了40多欧(正常),再测PQ2的D极,阻值为0(不对呀),仔细看了看被烧穿的地方,发呆半天,于是把坑里面的灰刮掉后,再测,PQ2的D极阻恢复正常,在料板中找了一对上下管换上后上电,发现电流还是和以前一样,跑到0.333不动了,测量发现,PQ2的D极无电压,于是再从公共点飞了根线到PQ2的极,再上电,电流一下跑到了1.121,按开关键 可以关机了,插上屏亮机了!终于松了口气!

第五台,HP CQ40,板号LA-4114P,ATI独显,RX781+SB700芯片组,病状:上电后电流跑到1.125左右停了,测VCORE\PLT_RST#\CPU_RST#...均正常,此时测内存上的排阻,发现没有数据波,断定没读过内存,心想:经验告诉我,这机子的CPU、北桥、BIOS最爱出问题,那就先刷个BIOS试试吧,结果这么一刷,神奇般的亮机了,可惜人家急着把本本拿走,没拍到图片。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你确定是把芯片拆了在上电? 坑人呢吧
看了第一例,我不但不给分,反而想扣分,取芯片上电我就不说了。吹下芯片比焊下电阻更容易?为什么不是上电测分压量电阻呢,而是吹芯片测电压????
第一个E40是瞎扯的吧?你敢拆芯片来通电?戏弄我们这些屌丝?
把芯片取了上电测试?不要误导群众!!会害人的.
羡慕嫉妒恨...........

网友:
现在看到这些帖子已经麻木了
你这样不发财都不行!

huangyong -2 山寨, 第一例就有很大的漏洞。

网友:
兄弟,,390K的电阻都能坏,,是不是掉下来了。。大电阻还没碰到有坏的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2.0
分压电阻坏一点都不稀奇。

网友(点评):
您够新的啊?

网友(点评):
一看兄弟那头像就知道了,说得很清楚MCP67三桥合一,发热量极大。

网友(点评):
你没有怀疑会是屏坏或者是排线。是什么理由让你直接干芯片的

网友(点评):
话说,我特喜欢这把枪,突突突,点噻,爆头, MCP67 看到了直接干不会错的

网友:
E40你把系统供电拆了也敢上电那不19V就烧过去了?

他应该是拆了上管的

网友:
和楼上一样

网友:
dui
就是啊

网友(点评):
这个兄弟说的太哦对呢 要是取下芯片肯定烧后面 不过这个问题是有遇到我是直接将分压那个接地的电阻直接去掉就有9v多电压呢

网友(点评):
EC管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点评):
KBC 管理键盘开机时序等众多东西

网友S:
楼主看起来技术不错。。。要的就是效率。。。我怎么修cq40都是搞北桥好的啊?

网友:
吹芯片 MOS管一般击穿啊

网友:
楼主不仿讲解讲解啊,让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T:
兄弟啊,你的昵称怎么和我的店名一样的啊,你在哪里开啊?

网友:
楼主,佩服你的维修技术,在什么地方学习的啊

网友:
路过,楼主生意好,这时候还有这么多机器修。羡慕

网友:
楼主工具齐全,羡慕啊

网友:
    高手啊, 厉害,还有就是第一列,是有点做法不对,

网友:
闲着没事做,就修笔记本,楼主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兄弟啊,你的昵称怎么和我的店名一样的啊,你在哪里开啊?

没这么巧吧,我在深圳

网友:
你家生意真好 !  希望明年大家都 财源广进哈

网友:
加分的人好多呀,不过楼主的方法还是可以更好一点,就像换电阻比吹芯片更容易一些

网友:
老师傅啊!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U:
楼主啊。现在只看完了你的第一台,就感觉很不舒服啊,当电阻一端有电压一端没电压的时候你却把那个芯片拆了,再去看。真晕啊,第一,你拆芯片,还得拆那两组MOS管。多费事啊,你直接先测测对地,如果不短,那直接换个电阻多省一啊,楼主你想什么哟?

网友:
很多疑问需要高手看是否正确了

网友:
楼主在修第一个机子时为什么不先检测或更换电阻呢?

网友:
拆焊那种四边都有引脚的供电芯片时是有一定风险的,搞不好会把故障扩大的

网友:
楼主拆下PR230后测过它的实际阻值没有?

网友:
应该是PR230阻值增大导致这个故障的

网友:
第二台可以先加焊试试哟,加焊不行再重植啊

网友:
人才啊 ,你吹下芯片还可以测 LD0??????????

网友:
第三台我会先换系统试试,不行再动硬件

网友:
一天能修好5台就是高手,并且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楼主能把第四台的图纸上传一下吗?先谢谢了

网友:
第四台的PQ2(上管)和PQ1(下管)均已击穿,难道不会大电流?机子还能上电到0.323停住?

网友:
第四台不仅有短路而且有断路,难怪不会大电流哩

网友:
楼主修第五台时用上示波器了吧?

网友:
请问楼主:第五台的PLT_RST#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楼主在修第一台时在取了供电芯片的情况下居然敢上电测试,真是太冒风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390K的电阻都能坏,,是不是掉下来了。。大电阻还没碰到有坏的

一切皆有可能哟

网友:
; p0 q0 Y7 I# k" ]一切皆有可能哟

网友:
哥们  生意不错嘛

网友:
单桥就是北桥显卡南桥三者合而为一的那种

网友:
{:soso__15986378573022881502_1:}

网友:
bios 爱坏!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示 直接干桥 你狠厉害

网友:
修那么多CQ40 都没有刷过BIOS好过。都 北桥和显卡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收益良多,希望以后还能发更多的帖子让我们新手可以更上一层楼

网友:
楼主辛苦了,挣了不少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屏无显,外接正常,直接干北桥,为什么不干显卡,难道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面吗?MCP67三合一,是北桥南桥显 ...

拆机前白屏,拆机后黑屏,故障现象有变化,如果是屏或是屏线,拆前拆后应该一样,再加上又是单桥,这种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屏无显,外接正常,直接干北桥,为什么不干显卡,难道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面吗?MCP67三合一,是北桥南桥显 ...

三桥合而为一的单桥,高度集成,发热量极大,故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少写了“在拆供电芯片的同时也把上管给拆了”,结果导致全民口诛笔伐,唉,有点遗憾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遇到的怎么是CPU或者北桥爱坏的机器呀

CPU或北桥的工作强度是相当大的,爱坏不是很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吹下芯片,再上电,难道不会烧后级吗,场管G极悬空会导通,会导致烧后级电路,2,如何判断是芯片拉低 ...

同意这位楼主的观点,楼主应该测一下PU11的4脚EN_LDO的对地阻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IT8502E  这是个神马东西  专门管键盘鼠标的么

就是超级IO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1个 拆芯片 PWM电路会烧后级的 2 白屏 就简单找个屏先替换下

我觉得第二台楼主是没有走弯路的

网友:
第五台应该是属于不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L:
CQ40 我一般先烤北桥的  呵!

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哟,况且烤北桥是有一定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CPU电压是最后出来电压,要在其它所有电压正常情况下,才会有CPU的VCORE电压.......

楼主说的只是绝大多数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给力啊! 只能加5分啊, 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就是一般的CPU无电压或者有电压该怎么去检修啊? 什么 ...

问题提得太笼统了,很难三言两语说得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N:
MCP67的三合一桥,你加焊的温度是多少呀??我用无铅的加焊一下,桥就挂了,楼主请教一下了

这种单桥要控制好温度,切勿烤过头

网友:
引用 网友P:
在内存条上面的排阻上测

需要用示波器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依稀记得欧阳修的卖油翁……

啥子意思哟

网友V:
呵呵 思路清晰,学习了。 要是我第一个案子不知道得花多少时间来找一个390K的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CQ40我们一般直接干桥的

虽说有道理,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先刷个BIOS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W:
第五台显示了示波器的威力,否则光看现象,很容易误判为干桥或显卡了!

“上电后电流跑到1.125左右停了”,凭这种电流现象还不至于去动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X:
华硕主板测试过,系统供电芯片拆掉,会大短路,南桥巨烫,很容易烧南桥,LOD_EN无法测量,楼主确实有搞噱 ...

是啊,我也有这种疑惑,凭楼主的技术水平,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第一案例先取芯片测试,别的不多说了。量电阻阻值,不是本着先简后易的态度么?第二个案例是,我发 ...

这位楼主的实践经验好丰富啊,总结得不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Z:
第一个案例我觉得有问题,PR230和芯片,如果都怀疑的话,你会先拆哪个? 难道会是先拆芯片? 这违反先易后难 ...

这位楼主说得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看起来技术不错。。。要的就是效率。。。我怎么修cq40都是搞北桥好的啊?

BIOS程序坏的比较少,不过被楼主碰巧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看起来技术不错。。。要的就是效率。。。我怎么修cq40都是搞北桥好的啊?

如果身边有编程器,又有准备好的BIOS程序,再加上客户不太急,是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的,不行再动桥

网友:
LZ写得很辛苦吧。但大部分的还是运气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啊。现在只看完了你的第一台,就感觉很不舒服啊,当电阻一端有电压一端没电压的时候你却把那个芯片拆了 ...

说的非常好

网友:
贴子写得不错,多点这样的贴在基地给大家分享就好了!!

网友:
就是 不给你加分,联想机电阻不先换而取下系统供电芯片

网友:
拆下系统供电,还能加电么?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出手不凡啊。

网友:
速度是够快,足够膜拜,但是第一例不晓得是你写错呢还是怎么的,取了控制芯片是不能通电的。不然就要烧。

网友:
心想:会不会被芯片内部拉低了?还是PR230电阻挂了?于是先吹下芯片,再测,还是无EN_LDO电压,只好将芯片焊回去,再把PR230更换掉,      搞不懂楼主了,是电阻PR230 用表测试或更换不就OK 了,为何要先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V:
呵呵 思路清晰,学习了。 要是我第一个案子不知道得花多少时间来找一个390K的电阻了。

在一块你比较熟悉的且有电路图的料板上找啊

网友:
厉害.很是受用啊

网友(2015-03-26):
你还有闲的时候啊?

网友:
3合1的桥我每次都做爆,无解了。

网友:
楼主生意好,随随便便就5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吹下芯片,再上电,难道不会烧后级吗,场管G极悬空会导通,会导致烧后级电路,2,如何判断是芯片拉低 ...

吹掉芯片和上管   不会烧后继

网友:
buenas reparaciones para ganar dinero,,,jajaj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