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5010 5V短路维修,新手学习,老鸟飘过!!

楼主(2012-12-23):
今天交换回来一块DELLN5110的主板,拿到主板后打各电感阻值,发现5V电压阻值023,其他电感阻值正常,原来是一块5V短路的主板啊,先不管那么多,翘开5V电感再说,用烧机法烧,电压调到5V,电流限制1A,,夹子一夹,电流只有0.5A,摸来摸去没摸到那个用5V供电的控制芯片有发烫,(说到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关于5V短路,我们首先要想到USB芯片,从简单的拆起,)没办法,只能一个个拆了。首先图1 我拆的USB两个用5V的芯片U6101和U5702,打5V阻值一样023,图2 我拆的5V转换管子U3601,打5V阻值一样023,图3 我拆的CPU供电芯片ISL95831,打5V阻值不一样了040,还有短,继续,图4 我拆的1.05V控制芯片TPS51218,打5V阻值还是040,图5 我拆的显卡供电控制芯片RT8208,打5V阻值终于找到你了,阻值恢复正常392.终于把5V短路给排除了,心想肯定还有其他问题,先不说把那些拆下来的一个个装上去再说。(记得装一个就打一下5V阻值,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然后从料板找了个显卡控制芯片RT8208,最后一个CPU控制芯片装完后,打阻值183,?心想难道CPU控制芯片也有问题。不管,再拆了它,阻值正常380多,看来还得换个CPU控制芯片ISL95831,换好后阻值正常,通电待机001,不装CPU 内存,触发031,OK正常了,找来试机CPU和内存装上触发电流正常的跑到1.5几,外接亮了。此机器修复。心得是修短路的主板,先用烧机法,烧不出来就打开图纸找短路的电压去了哪些地方,然后从简单的芯片开拆,拆到组织正常就行了。

故障:5V短路。更换显卡控制芯片RT8208与CPU控制芯片ISL95831修复。

网友(点评):
现在戴尔机器占的市场份额太大了

网友:
不错,挺细心的......烧鸡大法...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IBM T42,水进孔里了,把公共端和地给短了,大短,烧冒烟了,然后看点位板层布线,就把那个孔给挖了个1.5mm洞,再飞个公共端线解决了

网友:
烧鸡打法确实挺好用的,省了很多七七八八的时间去查

网友:
细心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烧鸡法烧不出来只能逐一排查了

网友:
在没有“高级”检修设备的时候,烧鸡法也没有施展拳脚的时候,盲扫是一种虽不高效但行之有效的“好办法”,比起瞎分析要好得多,快得多,动手有益嘛!

网友:
思路很清晰,而且做得很仔细。

网友:
楼主的烧鸡大法功力不浅呀

网友:
烧鸡大法百试百灵

网友A:
我也接了台宏基3V5V短路的,烧3V电感结果发现南桥发烫。拆掉之后阻值还是一样的。继续烧,网卡发烫,拆了之后3V电感阻值正常。可是5V电感还是一样的,后来把3V5V待机芯片拆了之后5V电感恢复到80欧,上了个新的有和原来一样5V短路。不知道怎么修了,高手指点下吧。

网友:
这个机器别人没有烧出来你们看清楚了吗,别人是用拆机大法拆出来地

网友:
你们都不细心啊,,13楼14楼朋友细心

网友:
短路的情况还是比较好修的,呵呵。楼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接了台宏基3V5V短路的,烧3V电感结果发现南桥发烫。拆掉之后阻值还是一样的。继续烧,网卡发烫,拆了之 ...

5V还有短,继续,

网友:
13 14 15楼都是细心的人!

网友:
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
好细心,不错,不像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