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sped la910显示器水波纹

楼主(2012-12-23):
这个显示器拿来时能显示,但有严重水波纹,换VGA线,屏线都不行,用通用驱动板点了一下正常显示,没有水波纹了,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碰到过是驱动板主芯片的事。可以考虑加焊  建议直接更换通用主板

网友:
把驱动板的电容换一遍试试,不行就换版吧

网友:
前天刚碰到过一只,驱动板上两个大电容失效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