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低成本修好是贡献!!!!!!!

楼主(2012-12-23):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22的LCD,外壳没了,只拿来个屏和驱动板,说是别的都搞没了,
说是要修好。
驱动板和电源板的连接处没有标识,根本不能判断各点那个是供电那个是开关,那个是信号。于是查看板标为715G2883-1-6。于是查了下这个板的电路,查到的结果如下:
电路图中得出此板为5V供电,顺序依次:GND,GND,5V,5V,DIM,ON
考虑到买一块电源高压一体板价格也不低,正好手上有一个大硬盘适配器,输出有12V-2A,5V-2A,两种电流。又找了一块通用高压板。12V给通用高压板供电,DIM和ON分别接高压板的该点。5V给驱动板供电。试机,成功。

网友:
请问下 一般板号是在哪里可以查得到~?

网友(点评):
板号就在板子上印着啊。都是这样

网友:
你这个适配器不错啊。我上次也这样弄,结果那个适配器不给力,不过你这个输出也有点儿小,最好能有3-4A才好,否则还会出问题。

网友:
外壳怎么整啊。哈哈。

网友:
同意3楼的看法,这样的话,显示器开机,电源是满负荷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的。。。。。。楼主留意返修和声誉问题

网友:
这个我知道啊,我想知道的是  在什么网站可以用板号查到板子的一些信息,因为我之前查板号都是百度,但是出来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求教~!

网友:
查版号我是通过一个朋友给查的.他不知道从那弄到很多联想的内部资料.

网友:
我是通过一个朋友查的.他弄到很多联想售后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