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好,,有一台三星显示器.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2-12-23):
三星显示器...电容坏了几个我换了.还是一闪一闪的...我上图.....
...

网友:
驱动板正常 5V正常 开机关机就正常。 这个板多半都是因高压导致的故障。 高压中 又数线圈出问题的具体多。

网友:
我是新手..听不懂.

网友:
高压MOS管坏了吧

网友:
不行.换个高压条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3个电容一个4606的机子。有什么难修的。最多再加一个保险。

网友:
断掉高压的保险,看还短路嘛。  如果这机子高压是不是2个4606,如果是 优先查它。(可以说是通病)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有负载过重引起的,断开高压的保险,如果断开后正常一般是双MOS管短路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高压短路了   断开加高压条

网友:
驱动板 换下试试

网友:
4606坏了个

网友:
那一块电容坏没坏都换

网友:
高压4606·测测··

网友A:
三星的高压包出问题的好多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高压包供电不稳!或者高压包旁边的电容!还有就是灯管看看是不是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高压包出问题的好多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高压包供电不稳!或者高压包旁边的电容!还有就是灯管看看是不 ...

高压包出来的四跟线都断路了。。。。是不是这个的问题啊

网友:
换高压线圈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电源空载保护了

网友:
双mos管 把他断掉 测量一下 电路是否短路

网友:
這款多是4606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