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太冷清,商场凉风更是嗖嗖的,闲来无事,搞一搞t60的电池、没思路

楼主(2012-12-23):
用万用表测两端无电压。拆开以后不知道该怎么测量了,求帮助。
测电池有电压

网友:
这个东西是保险么?

网友(点评):
哥,这个是测温的啦

网友:
电池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
小心点 别短路

网友:
你好强,弄好了没有

网友:
电池组都是带保护电路的, 过充,过放,短路,温度 !!!

看了一下保护板的照片,上头的IC电路已经灌上胶了,看不出元件的名称 ,若是保护板坏了,要修好有困难 !

网友:
这样的要修的话还要费好大的劲。别修了

网友:
不过,电芯要是好的话可以改装用

网友:
电芯好的话把保护电路甩了用

网友:
对电芯是好的话,改用手机移动充电电源还不错!

网友:
听说搞不好容易爆炸,小心点吧

网友:
電路板一般是很少壞的.
一般都是電路板上鎖了, 要用專用設備對蕊片解鎖才能用, 不是光用鉻鐵就可以修好的.

网友:
哈哈,看来玩电池的还真不少!我都是拿坏电池自己做移动电源的!比外面卖的好用多了~便宜量又足!

网友:
别出人命啊 会爆炸的

网友:
呵呵,好多的18650啊,可以放手电里

网友:
呵呵   一样的  我们 店里也是很冷清得

网友:
费好大的劲。别修了

网友:
快过年拉,生意还不错.

网友:
换不就行了!!!!!!!

网友:
一般是保护了,保护后要用软件解决的.这软件还不好找,要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