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9933 去保护

楼主(2012-12-23):
我收手上现在又一个显示器灯管坏,我换完全灯管用的其他显示器的一体板测试好,原显示器的主板外接灯管测试也是好的,但是原显示器的主板接新换灯管就会出现亮一下灭。高压板上的芯片是OZ9933,我现在想去保护,有知道这个芯片保护脚的说一下啊。谢谢
芯片

网友:
在确定 灯管是好的的情况下 你该个高压试下 最好先别去保护不然下次返修就惨了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e

网友:
保护去了是一时的,以后回来叫你哭 灯管全黑全断,最后是改高压条或者换扳子

网友:
三脚六脚对地,七脚对地电阻去掉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不是太确定

网友(2014-11-15):
高压芯片保护脚怎么看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