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 一直左上角光标一闪一闪

楼主(2012-12-23):
请问大家下 客户有个Gateway w350i笔记本机子上是250G的硬盘保修返厂回来只有320G的了 分区 装系统之后 进不了系统 一直左上角光标一闪一闪 是不是不支持320G了!~

网友:
先换个其它的硬盘试试

网友:
应该是系统引导坏了,重下个系统引导工具试下{:soso__11209849572829076512_3:}

网友:
重建硬盘主引导区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不支持的问题,如果是新硬盘你用ghost的系统,那么用光盘启动选手动安装,然后分区,应该是你的引导分区损坏的问题。。

网友:
重置硬盘引导试试

网友:
重置硬盘引导试试吧,可以就正常进入系统啦

网友(2013-03-08):
是硬盘主引导坏了,重建一下就好了

网友:
试试修复主引导记录,dos下fdisk /mbr

网友(2013-07-24):
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