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外接可以显接屏就是白屏

楼主(2012-12-23):
本来的故障是花屏加焊还是一样 然后就让学徒拆下来直球 由于他温度没有空制好桥暴了 发了个回来换上去外接可以显很正常 可是接屏就是白屏 然后以为芯片本身的问题有发了一个回来 可换上去还是一样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可能是显卡后边的几个小电感坏啦 ,以前碰到过

网友:
显周围是不是有小东西电容电阻错位了

网友:
如果能排除显卡不良的话,就可以确定是板层鼓了,我碰到过

网友:
看电路图查条件吧

网友:
测屏线接口的数据线,供电,时钟有没有满足。满足都是白的换一个屏试一下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显卡旁边的俩个小电感坏了

网友:
V3000都修出经验来了。修得最多的也怕是V3000   和DV2000 了

网友:
白屏的话查一下屏的主供电,是不是有3.3V,保险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