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S2H主板开机跑CE不动,求解?

楼主(2012-12-23):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论坛上的高手:技嘉G41M-S2H主板开机跑CE不动,查内存电感对地才1欧,内存打值卡上的数据线测点对地有的也才1欧,有的410欧,是否可以说明北桥问题,但通电后内存电压也有1.8V,这又是为什么?查各路电压都有而且正常。没思路。还有谁有这个板的
提供下!谢谢啦!
主板
技嘉

网友:
我记得老师说过,有些供电对地阻值只要不为零就不算短路

网友:
如查你认为北桥短路你可以把1.8V转南北桥供电的MOS管都拆下来看看还会不会1欧

网友:
别走弯路,先把CMOS放电看看。不行就刷BIOS。
内存有1.8V,说明没有短路,从其他地方查。
别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
跑CE好像是BIOS坏了,刷BIOS看一下

网友:
有没BIOS程序提供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