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T-S3L 主板 跑C1掉电重启··反复

楼主(2012-12-23):
技嘉ga-EP43T-S3L 主板 跑C1掉电重启··反复
这是个通病吗?在论坛看到好多,都没解决呀!!求高手啊!!

补充内容 (2012-12-27 11:33):
非常感谢 大家的 帮助哦 此板 已修复!IO 问题。这IO 真不好找!!

网友:
内存不过,仔细查看。

网友:
BIOS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俩bios换下位置试一下
不行就慢慢查我弄过一个换了bios好了

网友:
我刷了好几个BIOS 不跑码。官网的也不跑。刷回原来的就是原故障,C1掉电。全版电压ok的啊!无奈!

网友:
CPU座子加焊试试···

网友:
C1掉电 反复重启。我决定干 IO  试试了!

网友:
有好多板子内存检测不过,就出现反复掉电重启

网友:
装不装内存都会掉电吗?如果不装内存还掉电的话那就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了,比如开机四秒掉电之类;不装内存不掉电的话就是内存不过,重点检查内存工作条件的所有电压以及时钟。

网友: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上拉的822小排阻坏了

网友:
以前有遇到的是CPU座有问题

网友:
换了CPU电压芯片和那个8268肯定会好,以前经常修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俩bios换下位置试一下
不行就慢慢查我弄过一个换了bios好了

为什么两个BIOS药对调一下啊!又原理吗?

网友:
你就按照内存的条件修吧!VCC SPD REF SMB CLK CKE MD 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两个BIOS药对调一下啊!又原理吗?

bios坏了 恢复不了 我换一下直接刷新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两个BIOS药对调一下啊!又原理吗?

主bios恢复不了 直接换备用的试下看是bios问题吗?如果还不行就查别的吧

网友(2016-08-29):
加焊IO可能也行哦,呵呵。

网友:
这个跑C1一是PG信号 2 IO

网友:
只要有恒心  什么事情都不是问题  肯钻研是主要的

网友:
一出问题就找通病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I/O能导致反复重启啊?

网友:
一个说一种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哦。。。。晕死了。查了各电压都正常。场管也没问题。。

网友:
技嘉板先怀疑BIOS

网友:
我有一块Z68AP的也是跑C1,内存条件都正常,打算换IQ试试,客户等不及拿走了

网友:
内存不过,仔细查看

网友:
搞定就好阿。。。

网友:
C1 IO 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