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FON F40-100HIP这个EC ROM用哪种方法读写!

楼主(2012-12-23):
碰到一神州SW9 EC ROM型号为CFEON F40-100HIP 无法读写,3000U不支持,,大家用哪个芯片来读写的呢,按照论坛有人试过,用EN25F40读出来,的文件只有64K,,这个芯片是512KB储存量吗??

其他机器的EC BIOS读出来的好像都是128K的文件!

回三楼的,,我的就是正宗的原装3000U  里面没这项啊,
我要读的芯片是CFEon F40-100HIP  3000U 不支持
看图

网友:
你的编程器可以自动识别吗?我们的可以哦

网友:
厂家:EON
型号:25F40
封装:SOP8

文件大小: 512KB

一般用来做EC或LED显示器主控的启动程序

网友:
读出文件不对就表示没接触好或编程器不兼容,推荐西尔特580U,3000U,500P,501S

网友:
EN25F40-100HIP 我们的编程器选完是512K的

网友:
老兄你是什么牌子的编程器可以自动识别,识别的时候正确率高吗?非常谢谢.

网友:
本人用的就是希尔特580U,一般市面上的基本都能搞定